[求助]EKK-LM3S8962给CAN小板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
这2天,拿EKK-LM3S8962给CAN小板下载程序,老是出现**ERROR**:Unable to initialize target!想问怎么解决???

用LM Flash Programmer通过USB给LM3S8962烧入程序qs_ek-lm3s8962,8962板能正常工作,然后用LM3S8962板给LM3S2110写程序时,出问题了。有把JTAG线和CAN线连起来。

好像别人也出现这种情况: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stellaris_arm_cortex-m3_microcontroller/f/471/t/45017.aspx?PageIndex=1

http://e2e.ti.com/support/microcontrollers/stellaris_arm_cortex-m3_microcontroller/f/471/p/45021/160873.aspx,惭愧,E文差没看懂。

网友:
有没有可能这块板本来就存在问题?RP问题!

网友:
8962下载graphics,正常

下载graphics,正常

网友:
其他功能正常,但小板就是下载不了

串口调试可以,以太网也OK。下载程序玩游戏也行

网友:
现在给小板下载程序,就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连线完好,也尝试过解锁,但就是error啊!

网友:
小板没虚拟串口,所以最好用JLINK之类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2天就在看你写的笔记!你是说得拿用其他的来下载。那惨了,手上现在只有这个。哎,先看懂其他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硬件都正常的话,用排线把小板连接好,就可以正常下载了,换根线试试,或者你的小板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用万用表把2块板的连线,每根都测了。都嘟嘟的响,很可能是小板有问题

网友:
RP,RP,RP啊

网友:
keil里选择小板的lm3s芯片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LM3S2110把jtag口配置成了io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0411-4-1.html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这样解决

“qs_ek-lm3s8962”这个工程,就是评估板开始带的游戏程序,这里面可不是只有游戏哦,它包含了这个板子的多方面功能,IO输出输入,UART,CAN总线,TCP/IP网络,这些方面是怎么使用的都可以从README中一一找出。下面我们说一下CAN总线在此程序中的使用,主板上使用这个程序,CAN驱动板上写入“can_device_qs”,这时候,使用10针的排线将两板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个简单的CAN网络。在游戏过程中按下主板slecet键,小板上的状态灯就会点亮,还有小板上的两个按键可以控制游戏中声音的大小,这些都是通过CAN网络传输数据来实现的。 也就是这样,你把can_device_qs工程,打开后立刻编译download小板,不用选芯片就行。 这些程序都在评估板子光盘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弄了一天,依然没解决 qs_ek-lm3s8962工程,IO输出输入,UART,TCP/IP网络都正常,我在前面也贴图了。“在游戏过程中按下主板slecet键,小板上的状态灯就会点亮,还有小板上的两个按键可以控制游戏中声音的大小,这些都是通过CAN网络传输数据来实现的”没实现。不能给小板写程序,我怀疑会不会是LM3S8962给目标版写程序这块有问题,或者LM3S2110的被配置成IO口了,下不了程序。

网友:
用KEIL给2110写不了程序

如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要选择你打开光盘后,的例程直接下载不要选,你JTAG线插上是给2110下,断开是给8962下,再声明一遍什么都不选,打开光盘原装程序直接下download

网友:
再说你下载时怎么会出现ULINK,应选LM什么的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热心回答,8962下载程序正常,现在的问题是8962给2110写不了程序,把JTAG线和CAN线都连上的话,下载程序就出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
什么都没动,直接给2110下载。4个项目都试了,情况都这样。KEIL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