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得知在VxWorks终端程序里可输入的全部命令?

楼主:
如何得知在VxWorks终端程序里可输入的全部命令?

各位老师,我不是搞软件的,所以,问的问题可能表达不正确。

事情是这样,我现在使用一机器,这机器是用电脑控制的,用的是VxWorks软件。我们要在电脑主机上的终端监控程序里输入很多命令来控制机器。但命令很多,所以,我想问的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得知其所有的命令?

就好像DOS命令符下的help命令一样,会把所有可用的命令全部列出来,然后在命令后加上/?还有命令的帮助说明。

网友:
楼主连上超级终端后也打一个help试试看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我知道,但那好像全是VXWORKS的命令,我要的是软件开发人员设计的那些操作设备的命令呀!恳请高手们帮忙啊!比如可以通过输入命令来打开或关闭设备的某个功能。

网友:
shell其实可以调用所有全局函数

shell下的所谓命令其实是一些常用的函数。
所有的全局函数在shell下都可以调用,包括应用开发的全局函数,当然,是要带符号表运行的。
可以通过lkup函数来看看所有的函数,然后估摸着找你要的函数,当然,这个最好直接找软件人员给个手册。

网友:
不好意思,现在才来回复,谢谢楼上的朋友(donleo@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