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00 USB接口问题

楼主:
下图是周工的LPC1300开发板上的USB接口,大家看看,电源输入端口的电阻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这个要根据系统来说的,可能系统是3.3V的不需要USB取电呢?

网友:
没有,我看了,开发板是通过USB取电的

网友:
量量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并没有板子,只是分析一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