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无法改变占空比呢?

楼主:
 功能:定时器A P1.2  P1.3 输出PWM波形,定时器B定时1s,每隔1秒,就改变一次定时器A的占空比。

问题:但是,示波器显示,定时器A输出的PWM的占空比一直是不变的。

我的分析:不知道是没有进入定时器B的中断,  还是进入了中断,但改变CCR1 CCR2的方法不正确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cu_init(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定时器A的初始化
   P1DIR |= 0x0C;   // P1.2 and P1.3
   P1SEL |= 0x0C;   // P1.2 and P1.3
   TACTL = TASSEL1 + TACLR;   / /SMCLK
   TACCR0 = 1000;
   TACCTL1 = OUTMOD_7 ;
   TACCR1 = 500;
   TACCTL2 = OUTMOD_7 ;
   TACCR2 = 500;
   TACTL |= MC_1;

//定时器B的初始化

   TBCTL=TBSSEL0+TBCLR;
   TBCCTL0=CCIE;//CCR0中断允许
   TBCCR0=32768;

   _EINT();
}

void main(void)

   mcu_init();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void)
{
 TACCR0 = 1000;  //保持ccr0不变

 TACCR1 += 100;   //改变ccr1,以改变占空比
 if(TACCR1==900)
 TACCR1 = 100;

 TACCR2 -= 100;    //改变ccr2,以改变占空比
 if(TACCR2 == 200)
 TACCR2 = 900;

}

网友:
你时钟设置不对吧 TACTL = TASSEL1 + TACLR   TACLR是计数器清除的宏定义?你设置选择清除不是时钟源都清除了?时钟怎么会设置对呢????我也新手  不知道对吧  等高手回答

网友:
如果想确定是不是进了timer B的中断,你可以在ISR中设置一个IO口翻转的语句,测下IO看看是否有翻转就知道了

网友:
你这个中断没对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了,呵呵。
好像发现错误了,定时器B的初始化错误了,我只是设置了定时器B,并没有启动它。
//定时器B的初始化
TBCTL=TBSSEL0+TBCLR;
TBCCTL0=CCIE;//CCR0中断允许
TBCCR0=32768;
改为一下就行了:
TBCTL=TBSSEL0+TBCLR+MC_1;
TBCCTL0=CCIE;//CCR0中断允许
TBCCR0=32768;
这样就能顺利进入TBCCR0中断函数了.
我的本意是让定时器B产生两路PWM波,并在定时器B的中断函数里面任意改变长空比,从而不占用更熟悉的定时器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