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用的好好的,下午突然就下不了了,各位打打帮帮忙啊。。。。

楼主:
下载的时候就会出现下面
could not initialize target device!
 please power cycle the board and try again.

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请各位帮帮忙,谢谢了啊!!

网友:
还有就是我用的是Keil 4的

网友:
重新连接一下下载线,检查开发板供电是不是正常,也可以用LM FLASH Prom软件擦拭一下板子的flash来下载程序。

网友:
重启下电脑就好了

网友:
同请教啊,突然就不行了,这都是第二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