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楼主:
不同的工程下可否用相同的实体名称

网友:
最好不要用,quartus 2 一般默认工程名和顶层实体名字是一致的,所以你在建立一个新的工程的时候,工程名和实体名字是一样的,你也可以把工程名和实体名分开命名,但在编译时好像会提示错误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quartus 2 一般默认工程名和顶层实体名字是一致的.
ise 的好像可以。

网友:
对,ise是可以的,quartus 2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