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18V转15V(BUCK)

楼主(2011-07-11):
18V转15V(BUCK)
请教高手buck电路18v转15V 电流300毫安。。。。能否?
电流

网友A:
可以用TPS54231,最大输入电压28V,2A输出电流,最大占空比90%,可以实现18V->15V/300mA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随便做!实现这个的TI芯片有一堆!LM2575/MC33063A/MC34063A/TL2575-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