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仿真无法连接

楼主(2011-07-11):
2407仿真无法连接
请教各位大侠:我是2407的初学者,用的是AHDX510仿真器,硬件连接都显示正常,但是打开CCS时显示 NOT CONNECTED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呢?
谢谢各位!
仿真器
硬件
初学者

楼主:
重装了一下程序,解决了,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A(2011-08-11):
这里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软件的安装顺序。CCS3.3-----CCS补丁----USB驱动---CCS驱动
如果不行的话,就严格按照上面的顺序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