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S8962的GPIOE口怎么不好用?

楼主(2011-07-11):
请问LM3S8962的GPIOE口怎么不好用?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DirModeSet(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1);
我单步调试运行完后发现只有GPIOE_0口被置1了,1,2,3口都没有反应,请问是什么问题呀 程序不对吗?
程序

网友A: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1);
这名错了,应该应写成相应的位的0,1组合后的数
函数原型:
void
GPIOPinWrite(unsigned long ulPort,
unsigned char ucPins,
unsigned char ucV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