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位定义

楼主:
才刚使用ST单片机,不大熟悉,请问:I/O口我要执行位操作,我怎么执行位定义?谢谢!

网友:
用库的话.用gqiosetbit和gqioresetbit就行.你查一下库手册

网友:
给你个思路:
首先初始化IO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设置管脚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设置输出最大频率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设置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执行位操作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2);//把该位设置为0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2);//把该位设置为1
基本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
http://shop66177872.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