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mega128单片机的两个串口USART0和USART1使用有区别么?

楼主:
一段串口中断收发程序
希望串口收到一个字节后判断是否是空(0x00)
如果是空(0x00)通过串口返回0xFF
否则返回收到的数字。
在USART0上运行正确无误

将程序中所有的“0”改为“1”(中断向量号也改了)

改到串口USART1上运行
无论输入什么却只能返回“0xFF”

请问是什么原因?两个串口的使用有区别么?烧程序用的是AVR studio, 选择 Fuses时没有使用ATmega103 兼容模式

(我设置了IO口的输入输出方向和上拉电阻,发现没什么影响)

/*****************串口初始化*********************************/
void usart0_init(void)
{
UCSR0B = 0x00;               //禁止发送和接收
UCSR0A = 0x00;               //倍速异步模式USX0=1
UCSR0C = 0x06;               //0000 0110,UCSZ01=1,UCSZ00=1;8位字符,1位停止位
UBRR0L = 23;               //若为正常异步模式USX0=0则位(Crystal/16/(Baud+1))%256
UBRR0H = 0x00;               //参见ATMAGE128使用手册
UCSR0B = 0xD8 ;             //允许发送和接收,接收和发送结束中断使能
}
/****************中断接收服务处理子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sart0_RX_interrupt:iv_USART0_RX // 19
void usart0_RX_interrupt(void)
{

  UCSR0B=0x00;                 //禁止发送和接收
  data_temp = UDR0;             //从数据缓冲器中接收数据
  UCSR0B = 0xD8 ;                 //允许发送和接收,接收和发送结束中断使能
  if(data_temp==0x00)             //如果接收到的字符为'0'
  UDR0 = 0xff;             //将数据data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else
UDR0 = data_temp;           //否则将接收到的数据返回

}

/*********************中断发送服务处理子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sart0_TX_interrupt:iv_USART0_TX // 21
void usart0_TX_interrupt(void)
{
_NOP();
UCSR0A |= (1<<6);               //发送结束清零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CLI();                 //总中断禁止
init_devices();
SEI();                     //总中断允许

  while(1)                 //循环等待中断处理
  {

  }
}

网友:
没有不同,只是寄存器名称有0和1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奇怪了
程序一行行的看了
寄存器名称全都改了呀

网友:
原因找到了应当把串口中断接收函数中禁止发送和接收这一句去掉
否则使用USART1时会受影响
但按理说使用USART0时候也应该一样受影响吧?谁能给个合理的解释?

void usart0_RX_interrupt(void)
{

//  UCSR0B=0x00;                         //禁止发送和接收
    data_temp = UDR0;                    //从数据缓冲器中接收数据
    UCSR0B = 0xD8 ;                        //允许发送和接收,接收和发送结束中断使能
    if(data_temp==0x00)                  //如果接收到的字符为'0'
     UDR0 = 0xff;                    //将数据data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else
  UDR0 = data_temp;                 //否则将接收到的数据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