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聊聊怎样设计真正结构化的程序

楼主:
最近发现很多网友在遇到问题时发出的C程序代码,程序中有着大量的寄存器的应用。对于C程序来说,本身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如果程序中有大量的寄存器,会导致没有使用过此款单片机的网友无法帮助解决问题,那么大家来谈怎样才能实现真正结构化的程序,而且要保证代码必须有很好的移植性,也就是说,保证每一个懂C的人都能看懂,而且没一个函数要做到真正的独立。

网友:
先说说我的做法吧:

1. C文件中不出现与管脚,寄存器等不同微处理器不同的任何东西。

2. 所以与单片机相关的定义都用宏在头文件中进行定义。

3.任何函数都不能应用全局变量,即使要用也是通过参数传输。

4.任何函数都不能使用goto语句,且函数不能超过60行代码。

5. 任何相对独立的功能都写成一个标准函数。

网友:
我的一点看法(比较菜,别介意)

结构化得程序设计有几种方法,在8位单片机上的话可以用时间片轮和分层的方法,再高深点的话可以自己写个简化版得RTOS移植上去。然后我觉得设计的思路很重要

网友:
我喜欢的模式,以前在stc12c5a60s2上面写过一个类似的驱动库,现在用msp430也喜欢这样搞。

有机会上传430版的全部代码(类似M3的驱动库)

副文章一篇

http://hi.baidu.com/lyzhangxiang/blog/item/671f1c317ac4f895a8018e71.html

网友:
看看STM32的固件库吧,功能封装的很好,接近Windows平台的API了,Ti M3的驱动库也行。

网友:
每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喜欢,一个c对应一个h文件,而且放在一个文件夹中,并于移植

网友:
我也是一个c对应一个h文件,而且放在一个文件夹中,但是你说的上面那5点我一点都做不到,对小项目来说没有必要,虽然对学习和规范化来说很有必要,但是似乎太难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