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下面怎么处理好啊!

楼主:
我想知道晶振下面什么时候要铺地什么时候不用?  频率高了要不要铺啊?
还有一些LC震荡的下面是不是跟晶振一样处理?
天线周围我是净空的是不是对的?

网友:
这个视情况而定,看LZ的意思你的板上有天线,我有见过用地把晶振围起来的做法,晶振下方本身是没有地的(仅限在同一层,比如晶振在顶层,然后在晶振下面,顶层这一块是没有地的,晶振被地围起来,但是其他层还是可以有的)。这个实在CC2530的一块板子上看到的,晶振的频率大概有20多M

网友:
最好把相关的图放上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晶振下面最好是铺地, 不要有其它的走线

网友A:
三脚晶振  433M的频率  我是把晶振放在顶层 晶振2只脚接地,底层铺地。不知道对不对!还有天线一般怎么处理好的?

网友:
原则上晶体下方应该覆地,除非特殊情况下走线需要空间,但轻易不要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脚晶振 433M的频率 我是把晶振放在顶层 晶振2只脚接地,底层铺地。不知道对不对!还有天线一般怎么处理好的?

晶体/晶振不可能有433M那么高的工作频率,前述“三脚晶振”为声表面滤波器而非晶体或晶振,声表面滤波器下面更应该覆地。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 合适天线一般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 合适天线一般怎么处理的呢?

天线要根据应用来选择,根据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要求的通讯距离以及可以接受的天线体积综合来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天线周围怎么处理比较好   不是选天线。。。

网友:
不用铺,我从来不铺

网友:
天线有很多种形式,微带天线下面有的是覆地层,有的不能覆地,单端天线下面则不能覆地,要就具体的天线形式才能讨论。

网友:
晶振下面最好是铺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赞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向老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