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封装成exe文件的问题

楼主:
一直用VC++6做编译器,虽然有人让我换了,我嫌麻烦一直没换。

用它写程序调试程序一切都很正常,唯独有个问题。

把写好的程序封装成exe文件。
具体的操作其实挺简单(当然没有命令行下简单)

首先写代码,编译看有没有错误,没错误以后封装。
封装方法是首先
菜单“项目”->“设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 “Realease”
然后设置好文件路径,一般同一个路径。
然后再确定,点击一下 运行的 感叹号键。
这个时侯,打开文件,就会看到一个exe文件。
它可以直接双击执行,只是问题出在,它一执行完,马上窗口就消失了。

这么说吧,如果跑一个helloworld程序,我们没机会看到窗口,只是看到一闪啥都没了。

有人教过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但我感觉不是个事,所以特别搜索了一下,好像也没搜到什么。只是听说WIN7下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我是XP的,他们说XP是会这样的。
这个是不是可以在哪里设置搞定的呢?

网友:
那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其实很鬼。
就是用一个getchar,这倒是有点像平时DEBUG下的按任意键退出的方法。

当然了,我忽然想到我还可以while(1)呢,可是忽然想想,这不是跟51单片机的程序一样的处理,难道说,有操作系统的PC也需要这样操作?

网友:
这个没有设置可以搞定的

网友:
如果你写的是控制台应用,想要看到结果不跳出,可以在最后加一个输入字符的函数,那么程序运行的这里会一直等待你输入之后再跳出,那么你不输入,就会一直保留之前的运行状态了,就是用getchar()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只有这一招啊

网友:
控制台程序就是这样啊~你也可以做成.在最后输出按任意键退出.然后检测按键.好多破(和谐)解软件不都是这样 么

网友:
system("pause")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网友:
我记得当时我好像是重新安装下程序就好了,也是按任意键退出的,不过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不行,有空一定要好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