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集成与非门电路

楼主:
VT2导通后,发射极为高电平,同是使VT2集电极为低电平,这里不太明白,VT2都导通了,那VT2的集电极不是和发射极相当于短路吗,怎么一个是高一个是低呢

网友:
这里说高低电平是不严谨的,其原意是针对VT3和VT4而言的,VT2饱和导通后,R2和R3的分压要保证VT3截止而VT4导通。

网友:
谢谢老师,两个电阻分压是想当于同一个节点,电压应该相等啊

网友:
接近于相等,相差一个VT2的CE饱和压降,而为了使VT3在VT2导通时可靠截止所以还增加了个VD4。

网友:
我明白了,多了一个VD4,压降就相差了一个0.7V,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