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普通io口设置

楼主:
我把某一引脚定义为输出,如果有信号输入,那我查看该脚的输入寄存器是不是就是这个输入信号呢?

因为用普通io口实现iic的通讯,要用到响应这一条,如果哪位大神有iic的示例代码万分感谢!!

网友:
为什么不用硬件IIC呢?
你读取PxIN寄存器的值即可得到输入的数据值。

网友:
LS说的是,你用430的I2C硬件外设吧!要比你写软件模拟简单些,可靠性也高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weyled正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