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返回值问题

楼主:
void read_ram(position_type *d)
{
        INT24U r_point=d->read_ram_pointer;
        unsigned char recdata;
        TBLPTRL = r_point&0xFF;
        TBLPTRH = (r_point>>8)&0xFF;
        TBLPTRU = (r_point>>16)&0xFF;
        _asm
        TBLRD
        _endasm
    recdata = TABLAT;
        if(r_point < 0x04FFFA)
          {
                r_point += 2;
           }
        else
          {
                r_point = 0x010000;
          }
                d->read_ram_pointer=r_point;
                d->data_read_num++;
         return(recdata);

}
此程序是从程序存储器读取,然后赋值给recdata.可是为什么我编译之后提示警告如下:unexpected return value

网友:
方便的话,能不能把完整程序给发上来!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能帮我讲一下下面的问题吗,看了数据手册似乎也没有存储器扩展方面的介绍
1.片外扩展存储器,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如何区别
2.片外的编址如何,会不会与片内冲突
3.片外如何寻址。C编写

网友:
PIC18有3中类型存储器:程序、数据RAM、数据EEPROM。 pic18是采用哈弗架构,数据和程序是采用不同的总线,所以能同时访问。数据RAM和eeprom不同点就是,eeprom是通过控制寄存器去寻址和访问的。所以可以把他当做外设

可以把你解决问题的过程,写出来。大家交流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的回答还是很抽象。我记得读表和写表操作都可以对片外和片内进行操作的。数据手册上的片外编址,似乎是接着片内的编址继续的。而51单片机就不同,他片外独立编址,只是用不同的取址指令。所以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另外,上面的那个程序是我马虎,多加了void,使得没有返回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帮我看个485通讯程序吗?在我的发帖里有详细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