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啊……电感……你怎么老是叫呢~~

楼主:
我以前做开关电源的时候遇到过电流大于1A时电感
啸叫的问题,请教别人说是因为电感的功率不够,
带负载能力不行,后来我发现时主回路导线过细引
起的,换上粗一点的导线就可以了!!!

现在在做一个高功率因数电源,用UCC28019这款
芯片,电流大的时候又遇到了上面的那个问题,一
直无法解决。我确定不是导线的问题,请问大家谁遇
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电感叫的原因很多, 跟环路补偿,布线都有关系, 最好上原理图和PCB截图, 才好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环路补偿……???能详细一点吗,嘿嘿~~~~

网友B:
这是主体电路图………………!!!

网友:
环路是电源的神经系统, 关系到电源的稳定性. 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 可自已去啃自控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主体电路图………………!!!67157

5脚的RC便决定了补偿器的零极点,如果没有经验,最好套用datasheet上的推荐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试试~~哈哈哈

网友:
改了……还是不行啊……主要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环路补偿的可能性很高。曾经解决过一个案例。也是电感啸叫,电路发热。问题就是在环路的反馈脚上的两个分压电阻值上,最好按照规格书上的推荐值。理论分析的话涉及面非常广,还要学习自动控制理论。改改电阻试试。

不行的话,将电阻值减少或者增加5倍试试看。总之就是改变零极点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小白了,不是很了解,是改变5脚的那个电阻吗???

网友:
RFB1, RFB2是多大?上面一个会影响主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