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电源功耗的问题

楼主:
想请教下各位,我的设备是用12V3A的开关电源带200MA的主板,如果一个接线板的最大是交流220V10A,那么这个接线板可以接多少台设备呢
也就是说我的设备功耗是安12V*3A*设备数,还是用200MA*12V*设备数,还是用220交流*3A*设备数.....
这个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200MA*12V*设备数吧
毕竟200ma的主板才是你真正唯一的负载

网友:
以前一直没有在意这个问题,以前只是想一个开关电源能带几个主板,因为交流电大多都是足够的,今天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按楼上所说,如果接线板是10A的不是能带50台设备??

网友:
200mA<实际电流<3A

 即使让安全系数另当别论,电源的效率不会是100%,也就是说,它自身也要消耗电能。

网友:
先测试电源的效率,具体功耗为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效率,然后乘以设备数即可,同时要留取1.5倍左右的余量,如果电路开机时的容性特征比较明显还要考虑开机浪涌的余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老师所说,这里的负载电流和负载电压是指开关电源的吗,那是指开关电源的3A还是设备的200MA呢,这都是直流的,最后怎么转化成交流220的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老师所说,这里的负载电流和负载电压是指开关电源的吗,那是指开关电源的3A还是设备的200MA呢,这都是直流的,最后怎么转化成交流220的电流呢

负载是负载,电源是电源,负载的电流和电压是电源提供的,对开关电源而言,可以认为是一个“黑箱”,先确定负载的大小,然后据此选择电源的功率,原则如前述,通常的开关电源效率较高,可以不必具体测试,除非你想知道,留取的1.5倍余量就是应对效率问题的。开关电源的效率为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入电压×输入电流),用万用表即可测得,但要注意只能使用低内阻的档位,比如10/20A档,输入侧要使用交流档,输出侧使用直流档,如果交流侧的电流太小,需要使用小电流交流电流表来测试。

网友:
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入电压×输入电流)
这里的输出电压应该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12V,输出电流应该是要万用表直流去测,输入电压应该是交流220V,输入电流就是交流220V接到开关电源的电流,我说的对吗,老师,不好意思底子差,别觉得罗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