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霍尔接近开关的几个问题

楼主:
我想设计一个霍尔接近开关,在没有磁钢触碰的情况下显示高电平,触碰情况下显示低电平。我是不是该选用NPN型的,设计思路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霍尔开关不是晶体管,不分什么NPN、PNP型的,开关型的有高输出和低输出两类,楼主选低输出的型号即可,在网上搜搜,也可以自行用晶体管、门电路等进行反相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