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适配器12V 2A是个什么意思?

楼主:
我的理解是,电源输出电压恒定为12V,输出电流视负载大小而定,从0到2A,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如果是这样理解,那么能带的最大负载是12V/2A=6Ω,小于6Ω的负载是否会产生过流保护?如果没有过流保护电路,是否烧电源?

开关电源的过压保护怎么理解?输出不是一直恒定在12V吗?怎么会产生过电压?

如果想提高带载能力,是否可以通过提高开关频率来实现(不考虑器件承受能力)?

谢谢!

网友:
额定输出电压, 额定输出电流, 参数一经确定, 不可简单作大范围的修改, 小范围的要求可以适当调整

网友:
开关电源往往会有个最小“启动电流”,也就是说,低于这个电流,电源的参数无法保证,所以不能从零开始起计。额定最大电流也是有适当余量的,带过流保护的话,不会从2A起立刻动作。
提高带载能力需要改变电路设计和元器件的选型,不是提高频率就可以的,甚至说,二者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
输出额定电压12V最大电流2A

电源不一定烧,6欧电阻一定烧

网友:
烧不烧要看电阻本身的功率

网友:
2A的电流流过电阻,得看什么电阻咯 ,鄙视说那个5W的水泥电阻应该不会烧吧??

网友: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