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函数中.c与.h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发现有不少函数既有.c,也有.h,我们也知道.h是头文件,主要定义了一些东西之类的,但它与.c函数的区别是什么,以及.c,.h,与主函数之间个工作关系还是理得不是很清楚,还望各位大侠抽空解答哇!!!小弟拜谢先~~

网友:
可以说是没有区别的,只是一般用c文件存放源代码,H文件存放声明等。。。

网友:
一种好的方式就是,一个c文件对应一个h文件,c文件存放源代码和变量等,而H文件存放函数的声明宏定义,变量声明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什么主函数不包含.c文件呢?因为我们觉得实体函数是在.c文件里的,而且主函数是经常调用这些实体函数的。还望再指导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发现有不少函数既有.c,也有.h,我们也知道.h是头文件,主要定义了一些东西之类的,但它与.c函数的区别是什么,以及.c,.h,与主函数之间个工作关系还是理得不是很清楚,还望各位大侠抽空解答哇!! ...

主要是进行一些预编译处理,解决文件包含(include)和函数声明问题,建议看看#ifdef、#define、#ifndef等等预编译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主函数不包含.c文件呢?因为我们觉得实体函数是在.c文件里的,而且主函数是经常调用这些实体函数的。还望再指导指导

主函数是可以直接包含.c文件的,#include xxxx.c只是相当于.c的内容添加到相应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我看实例的时候有的主函数里面运用.c文件里面的实体函数,而主函数只包涵.h文件,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看实例的时候有的主函数里面运用.c文件里面的实体函数,而主函数只包涵.h文件,这是为什么呢?

采用.h与.c结合的方法才是常用的,其中一种方法是:每个.c编写对应的.h文件,再编写一个公共的stdhead.h文件,把用的h文件都包含进去,这样就不容易出现文件包含错误,但有个缺点就是,编译起来比较费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h与.c结合的方法才是常用的,其中一种方法是:每个.c编写对应的.h文件,再编写一个公共的stdhead.h文件,把用的h文件都包含进去,这样就不容易出现文件包含错误,但有个缺点就是,编译起来比较费时。

囧,一言半语也道不清,你肯定也听得萌萌的。

可以试试通过简单地编写3个.c和与之对应的.h,试试用#include xxx.c、用#include xxx.h和用#include不带预编译处理的.h做一下对比。

网友:
就是个习惯问题,大家要规范

这样程序才易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