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GB LED

楼主:
有一顆RGB  LED燈
最近想讓他可以亮
或是混色  可以變出更多色彩
有人說可以使用PWM
因為資料有限
請問各位  是否有相關知識  可以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顆RGB  LED燈最近想讓他可以亮或是混色  可以變出更多色彩有人說可以使用PWM  因為資料有限請問各位  是否有相關知識  可以分享

之前采用过美信和凌特公司的芯片驱动过,LED恒流驱动,PWM输入调光。

LT3496是三通道的,MAX16836是单通道的。

到他们官网搜寻一下,可用的IC还是挺多的,凌特公司申请样片比较容易,还提供了LTSpice来仿真设计;美信公司申请样片相对难一点,也提供了一些辅助设计的excel那些,楼主可以试申请,评估一下。

网友A:
楼上的正解,不过自己玩玩其实也应该可以用带PWM输出的单片机去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正解,不过自己玩玩其实也应该可以用带PWM输出的单片机去控制,。

嗯,得看你的LED需要的电流多大,小功率的LED直接用MCU就可以驱动了,LT3496和MAX16836是适用于大功率LED的,350mA。大功率LED一般都采用恒流驱动。

网友:
其实直接用占空比也可以,.分别用三个I/O口接三个三极管,每个三极接一个LED的三基色引脚,.利用人眼对交换的错觉就可以实现,不过三基色中每个颜色的驱动电流和能点亮的电压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限流电阻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