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通讯

楼主:
这是我的PIC16F877A单片机的485通讯程序,目前只能接受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但是返回的数据不合适,RB1是接发控制口。请大家看看那不合适。指点一下,谢谢!

#include <pic.h>
__CONFIG(0x3531);
#define _asm{"nop"} NOP()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eceive[11];  // 接收数据数组
uchar receive_count=0;// 接收数据个数计数
uchar send_count=0; // 发送数据个数计数
uchar flag;      // =1,接收到8个数据
uchar a1,a2,a3,a4,a5,a6,a7,a8,a9,a10,a0;
//=========================延时1MS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10;j++);
 }
//================================SCI部件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ciint()
{
     TRISB = 0xc0;
     TRISC = 0x80;
     SPBRG=0x19;  //将传输的波特率设置为9600
     TXSTA=0x04;//B100  SYNC=0;BRGH=1 异步高速方式传输8bit数据
     RCSTA=0x80;//SPEN=1;允许同步串行口工作
     CREN=1;        //允许接收数据
     PORTB=0x02;
 }

//=================================================主函数==========================================
 main ()
{
   sciint();//SCI部件初始化子程序
   RCIF=0;
   while(1)
      {
        while(1)
          {
            if(RCIF==1)  break;
          }
        receive[receive_count]=RCREG; //接收数据并存储
        receive_count++;     // 接收计数器加1
        if(receive_count>10)     // 如果已经接收到8个数据
         {
              a0=receive[0];
     a1=receive[1];
     a2=receive[2];
     a3=receive[3];
     a4=receive[4];
     a5=receive[5];
     a6=receive[6];
     a7=receive[7];
              a8=receive[8];
     a9=receive[9];
     a10=receive[10];
              receive_count=0;    // 接收计数器清0
              flag=1;    //置接收到数据标志
              PORTB=0x00;
              RCIF=0;
              CREN=0;
         }
       while(flag)
         {
             TXEN=1;    //使能发送
             TXREG=receive[send_count];
          send_count++;  // 发送计数器加1
             delay(10);
         while(1)
            {
             if(TXIF==1)  break;
            }
             if(send_count>10)
               {
                 send_count=0;
                 flag=0;
                 TXEN=0;
                 CREN=1;        //允许接收数据
                 PORTB=0x02;
               }
        }
     }
}

有图,是附件

网友:
又沉了。唉。。。。。。为啥呢?

网友:
1、485通讯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请将AB重新接一下。
2、能够发送成功吗?如果能够发送成功,那么表示485接线没有问题了。
3、如果单独是接收错了,那么看一下参数设置。
4、485是半工方式。同一时刻,总线上面只能够有一种电平,否则容易造成数据丢失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能接收,发送的数据没有一个正确的,代码和图都在上边了,帮我看看吧,谢谢!

网友:
你测试一下单独发送数据呢。同一个时刻,只能是接收或者发送。另外发送的时候485的控制端设置成低电平了吗?你试试看,一般就这个问题。
能够通讯说明线路是好的,能够接收说明所有的硬件没问题,发送和接收唯一的区别就是485的控制端是高还是低的问题。另外,接收的时候看看是否在中断还是查询方式,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不是个问题,很多资料上面都有参考的。
你重点检查485控制端。然后再检查接收部分的程序。

网友:
现在程序没有问题,只是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