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3的时钟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我在看ZLG的一个有关系统时钟的学习资料,其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注:如果选用PLL作为系统时钟,则本函数将轮询PLL锁定中断状态位来确定PLL是何时锁定的,PLL锁定时间最多不会超过0.5ms。"void SysCtlClockSet(unsigned long ulConfig)
谁能够解释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我在看ZLG的一个有关系统时钟的学习资料,其中有这样一段叙述:"注:如果选用PLL作为系统时钟,则本函数将轮询PLL锁定中断状态位来确定PLL是何时锁定的,PLL锁定时间最多不会超过0.5ms。"void SysCtlClockSet ...

是通过轮询,看看设置PLL后时钟是否稳定,时钟是MCU运行的动力。

网友:
那是不是在每次选用PLL作为系统时钟时,都先要用void SysCtlClockSet(unsigned long ulConfig)函数来轮询PLL是否被锁定,?然后才能够进行下面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