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 在CCSV4中debug出错(已解决)

楼主:
将下面这段代码敲入CCSV4,编译,debug就出问题了,main函数后面显示,00xffff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先! #include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P1DIR |= 0x40; for (;;)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P1OUT ^= 0x40; i = 50000; // Delay do (i--); while (i != 0); } }

解决过程:

在C/C++ Project 栏中,右键工程,我的是ledtext[Active-Debug],选择Build Properties…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CCS Build,将Treat an Assembly-only project 前的勾去掉,将上面的Runtime Support Library:选择到<automatic>,保存,然后build——debug——run,ok!

问题可能是在建工程是没注意,在上面那个地方选了默认的一个库,造成在build的时候链接不到相应的,然后当然debug的时候就找不到入口点了。

不知道对不对,好在我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如果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希望会有所帮助。

网友:
这个仿真软件相比于IAR如何?
要正版购买吗?

网友:
我没用过IAR,我是在TI网上down的,免费的。

网友:
build 的时候会出现警告:
warning:no suitable entry-point found;setting to 0

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先!

网友:
没有高手愿意指点一下吗?

网友:
没用过CCS4,只能帮顶

网友:
代码是没传全吗?include后面没有头文件啊

网友:
include里面有文件的

网友:
TI有ccs免费版但是代码限制16kb,

网友:
mark下,还没用CCS做过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