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检测

楼主:
求达人帮想一个电路,能够检测电缆线断点,即高压电缆线其中以根断了,能不能够检测

网友:
对于多股导线,如果高压源是同源的,检测会很困难,如果是各自独立的则相对容易些,跟检测单根电缆的断点差不多,用电场检测法,基于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来进行。

网友:
高压电缆一般是钢芯铝绞线, 一根铝线断了, 很难查的出来, 用无损探伤吧

网友:
超声无损探伤或X光等手段肯定可以找到任何类型的断点,只是因设备体积以及操作、成本等方面的限制,常规条件下用于现场检测很少见,但真用于施工现场,就不要在乎价格了。基于电子线路的设计制作则是前面讲到的方法,但适用面较窄,精度也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