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N结的问题,,,,困惑好久了,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啊!!!!!!!!!!!!!!!!!!!!!!!!!!!!!1

楼主:
看了书本 也看了网上的一些资料 我还是不明白P-N结为什么会有单向导通特性  反接的时候:说是内电场增大 N极电子更难向P极扩散 N极的电子根本不需要扩散到P极啊 他直接跑去电源正极了啊 而电源负极会为P极提供电子啊 电子在外电场作用下流过P极 提供给N极 如此 不就形成了 不少的电流了吗?为什么说电流很少?问题补充:

对于P极 负极会不断提供电子 填补空穴 所以说少子电子 其实不少啊~~ 不是吗? 电子又会通过空穴 传到N极啊

再补充:当N极自由电子全部跑到电源正极后,扩散到P极的电子(原属于N极的自由电子)会因电场作用跑回N极,如此所谓的P-N结不就消失了?电子通过P极的空穴到达N极,然后去到电源正极,如此不是在外电场的作用于下形成了不小的持续电流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PN结正偏时,N区的多子,也就是电子,在外电源的作用下克服内电场到达P区.到达P区后有两种情况:第一,和P区的多子空穴复合,如果和空穴复合了话那等于电子和空穴消失了,等于N区也没有电子了,P区没有空穴了,也就是不存在载流子了,那即使有外电源存子,也没有电流了???????第二种情况:到达P区后不跟空穴复合,而是直接流向电源正极,然后在电源电动势的作用下再送往电源负极再到N区,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电子流通路,然后重复这一个过程就形成一个持续的电流,在,我的理解应该是第二种情况,不知道对不对?
以上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大学模电的第一章, 便是讲这个问题, 去翻书吧

网友:
楼主所有的假设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所以才会有这么的疑问。如果能理解下面这些,估计没问题了:PN结有一个高阻区,即空间电荷区,外加电压几乎全部加在高阻区上。载流子(即电子和空穴)有两种运动机制——扩散(载流子浓度梯度作用)和漂移(电场作用),无外加电压时,电子和空穴经:扩散——复合——形成势垒阻挡扩散——达到平衡。看电子或空穴的的运动方向是看其在空间电荷区中的运动方向,势垒降低(加正压),电子便由N到P,反之又P到N。
反压下,电流为何很小呢?
因为此时电子由P 到N运动,属于少子运动。而正向时是多子的运动,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的。
不知道这样你是否能理解。

网友:
多看几遍书就会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