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定时器实现键盘另类消抖

楼主:
void keyscan()
{

        P3=0xff;
        temp=P3&0xff;
        if(temp!=0xff)
        {
                TR0=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char keytemp;
        TH0 = 0xF8;
            TL0 = 0x30;
        keybit=1;
        if(1==keybit)
                {
                        if(temp!=0xff)
                        keytemp=temp;
                        keybit=0;
                        P3=0xff;
                        temp=P3&0xff;

                        if(0xff==temp)
                        {
                                switch(keytemp)
                                {
                                        case 0xfe : num++;break;
                                        case 0xfd : num=2;break;
                                        case 0xfb : num=3;break;
                                        case 0xf7 : num=4;break;
                                        case 0xff : num=9;break;
                                        default : num=5;  break;
                                }
                                if(10==num) num=0;
                                keytemp=0;
                                   TR0=0;
                        }
                }
}

以上通过测试,用于数码管动态扫描,最初的消抖,一直按住,数码管显示会不正常

这种办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不知道能否用于实际应用.....

网友:
功能保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消抖是什麼!

网友:
键盘抖动不是吗?普通代码是这样

void keyscan()                //判断 那个键被按下
{
 uchar temp,temp1;
 P3=0xff;              //独立按键
 temp=P3&0xff;
 if(temp!=0xff)
 {
  delay_50us(50);
  P3=0xff;
  temp=P3&0xff;
  temp1=temp;
  while(temp!=0xff)
  {
   P3=0xff;
   temp=P3&0xff;
  }
  switch(temp1)
  {

  }
  temp1=0;
 }
}

一个松手,一个延迟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