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退出一个函数时会产生 Usage Fault?

楼主:
一个朋友说程序死机,拿过来仿真,发现在退出某函数时就产生了一个 Usage Fault:

试图在无效的 ISA 状态中执行指令。例如,不是thumb    试图在无效的 EPSR 状态中执行,例如,在BX类型指令改变状态之后。这包括从异常中返回之后的状态。

不明白。

网友:
能描述的再详细一些吗

网友:
Usage Fault:  包括执行的指令非法使用EPSR寄存器,错误进入中断向量表,除以0等操作都会引起

这是对于产生Usage Fault 的分析:  The processor has attempted to execute an instruction that makes illegal use of the Execution Program Status Register (EPSR).  Potential reasons: a) Loading a branch target address to PC with LSB=0. b) Stacked PSR corrupted during exception or interrupt handling. c) Vector table contains a vector address with LSB=0.

可以通过查看存储在栈寄存器里的PC值找到产生这个fault的指令    不过比较常见的原因包括 stack corruption  可以试着增加栈的大小来解决

http://www.keil.com/appnotes/files/apnt209.pdf     可以仔细读一下这个文章  后半部分教你怎么排除这些fault

希望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因,还在查找中,用的是 LM3S9B92 C1 的片子。起初怀疑是堆栈的问题,扩大 4 倍后,依然产生 Usage fault。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初步判断问题是出在 ADC 的触发方式上,9b90 好像不能使用一直触发,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0, ADC_TRIGGER_ALWAYS,0);
而 811 却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