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控制

楼主:
我这儿有一个基于ADI的DSP开发板,我想控制上面的键盘按钮。按键是用的CH452,我仿照网上的单片机上的例子改了一下,可是就是进不了中断。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

用Visual Dsp++5.0编写的。

//#ifdef _STANDALONE_ // use this to run standalone tests
int main()
{
  CH452_Write(0x422);  //dsp向CH452写入控制命令;0x402是设定系统参数中设置为按键操作。
     Setup_Ints1();
  *pSYSCTL &= (~MSEN);
  while(1)
  {
     ;
   /*SRU(HIGH,PBEN02_I);//assign pin 19 low so it is an input
       SRU(HIGH,PBEN03_I);//assign pin 20 low so it is an input
       SRU(LOW,DAI_PB02_I);//assign pin buffer 19 low so it is an input
       SRU(LOW,DAI_PB03_I);    //assign pin buffer 20 low so it is an input
       */
  }
}
//#endif //#ifdef _STANDALONE_

void CH452_Write(unsigned short cmd) //写命令
{
 CH452_I2c_Start();               //启动总线
   // CH452_I2c_WrByte((unsigned char)(cmd>>7)&CH452_I2C_MASK|CH452_I2C_ADDR1);  // CH452的ADDR=1时(默认)
    CH452_I2c_WrByte((unsigned char)cmd);     //发送数据
   CH452_I2c_Stop();                 //结束总线
}

void CH452_I2c_Start(void)  // 操作起始
{
 //sysreg_bit_clr(sysreg_IRPTL, (IRQ1I|IRQ0I) );
   //interrupt(SIG_IRQ1,SIG_IGN);                     //DISABLE_KEY_INTERRUPT;  禁止键盘中断,防止开始时被CH452中断而进入中断服务程序中的START
 SRU2(HIGH,DPI_PBEN11_I);                         //CH452_SDA_D_OUT;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
    SRU2(HIGH,DPI_PB11_I);                           //CH452_SDA_SET;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SRU2(HIGH,DPI_PBEN12_I);                         //CH452_SCL_D_OUT;    设置SCL为输出方向
 SRU2(HIGH,DPI_PB12_I)                            //CH452_SCL_SET

 TimeDelay1(40);
 SRU2(LOW,DPI_PB11_I)                            //CH452_SDA_CLR;   发送起始信号
 TimeDelay1(40);
 SRU2(LOW,DPI_PB12_I)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TimeDelay1(40);

void CH452_I2c_Stop(void)  // 操作结束
{
 SRU2(LOW,DPI_PB11_I);//CH452_SDA_CLR;
 SRU2(HIGH,DPI_PBEN11_I);//CH452_SDA_D_OUT;   /*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 */
 TimeDelay1(40);
 SRU2(HIGH,DPI_PB12_I);//CH452_SCL_SET;
 TimeDelay1(40);
 SRU2(HIGH,DPI_PB11_I);//CH452_SDA_SET;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TimeDelay1(40);
 SRU2(LOW,DPI_PBEN12_I);//CH452_SDA_D_IN;   /* 设置SDA为输入方向 */
 TimeDelay1(40);
   sysreg_bit_set(sysreg_IMASK, (IRQ1I|IRQ0I) );

}

void CH452_I2c_WrByte(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SRU2(HIGH,DPI_PBEN11_I);      //CH452_SDA_D_OUT;   设置SDA为输出方向
 for(i=0;i!=12;i++)             // 输出8位数据
 {
  if(dat&0x800) {SRU2(HIGH,DPI_PB11_I);}    //CH452_SDA_SET
  else {SRU2(LOW,DPI_PB11_I);}             //CH452_SDA_CLR;
  TimeDelay1(40);
  SRU2(HIGH,DPI_PB12_I);                   //CH452_SCL_SET;
  dat<<=1;
  TimeDelay1(40);
  TimeDelay1(40);
  SRU2(LOW,DPI_PB12_I);                   //CH452_SCL_CLR;
  TimeDelay1(40);
 }
 SRU2(LOW,DPI_PBEN11_I);                   //CH452_SDA_D_IN;   设置SDA为输入方向
 SRU2(HIGH,DPI_PB11_I);                    //CH452_SDA _SET;
 TimeDelay1(40);
 SRU2(HIGH,DPI_PB12_I);                   //CH452_SCL_SET;  // 接收应答
 TimeDelay1(40);
 TimeDelay1(40);
 SRU2(LOW,DPI_PB12_I);                    // CH452_SCL_CLR;
 TimeDelay1(40);
}

unsigned char  CH452_I2c_RdByte(void)  //读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dat,i;
 SRU2(HIGH,DPI_PB11_I);    //CH452_SDA_SET;
 SRU2(LOW,DPI_PBEN11_I);    //CH452_SDA_D_IN;   设置SDA为输入方向
 dat=0;
 for(i=0;i!=12;i++)  // 输入8位数据
 {
  SRU2(HIGH,DPI_PB12_I);  //CH452_SCL_SET;
     TimeDelay1(40);
     TimeDelay1(40);
  dat<<=1;
  if(SRU2_INPUT1&BIT_20) dat++;  // 输入1位  CH452_SDA_IN)
  SRU2(LOW,DPI_PB12_I); //CH452_SCL_CLR;
  TimeDelay1(40);
 }
 SRU2(HIGH,DPI_PB11_I);  //CH452_SDA_SET;
 TimeDelay1(40);
 SRU2(HIGH,DPI_PB12_I);  //CH452_SCL_SET;  // 发出无效应答
 TimeDelay1(40);
 TimeDelay1(40);
 SRU2(LOW,DPI_PB12_I); //CH452_SCL_CLR;
 TimeDelay1(40);
 return(dat);
}

unsigned char CH452_Read(void)  //读取按键
{
 unsigned char keycode;
    CH452_I2c_Start();                /*启动总线*/
    CH452_I2c_WrByte((unsigned char)CH452_GET_KEY);
    //CH452_I2c_WrByte((unsigned char)(CH452_GET_KEY>>7)&CH452_I2C_MASK|0x01|CH452_I2C_ADDR1);    // 若有两个CH452并连,当ADDR=0时,需修改为CH452_I2C_ADDR0
    keycode=CH452_I2c_RdByte();      /*读取数据*/
 CH452_I2c_Stop();                /*结束总线*/
 return(keycode);
}

void Setup_Ints1(void)
{
     // Config_SRU_INTS1();
    // (*pDAI_IRPTL_PRI) = (SRU_EXTMISCA1_INT  | SRU_EXTMISCA2_INT);    //unmask individual interrupts
    // (*pDAI_IRPTL_RE) = (SRU_EXTMISCA1_INT  | SRU_EXTMISCA2_INT);    //make sure interrupts latch on the rising edge
 //Set up interrupt priorities
    // sysreg_bit_set(sysreg_IMASK, DAIHI); //make DAI interrupts high priority

    (*pSYSCTL) |= (IRQ0EN|IRQ1EN);

    sysreg_bit_set(sysreg_MODE2, (IRQ0E|IRQ1E) );
    sysreg_bit_clr(sysreg_IRPTL, (IRQ1I|IRQ0I) );
    sysreg_bit_set(sysreg_IMASK, (IRQ1I|IRQ0I) ); //enable IRQ interrupts
   sysreg_bit_set(sysreg_MODE1, IRPTEN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SIG_DAIH,DAIroutine);
   // interrupt(SIG_IRQ0,IRQ0_routine);
    interrupt(SIG_IRQ1,IRQ1_routine1);
}

void Cleanup_SRU_INTS1(void)
{
   // interrupt(SIG_DAIH,SIG_IGN);
   // interrupt(SIG_IRQ0,SIG_IGN);
    interrupt(SIG_IRQ1,SIG_IGN);
 *pSYSCTL |= MSEN;
}

void IRQ1_routine1(int sig_int)
{

 unsigned char keycode;
    keycode=CH452_Read();      /*读取数据*/
 Cleanup_SRU_INTS1();

 SRU(HIGH,PBEN02_I);//assign pin 19 low so it is an input
    SRU(HIGH,PBEN03_I);//assign pin 20 low so it is an input
    SRU(LOW,DAI_PB02_I);//assign pin buffer 19 low so it is an input
    SRU(LOW,DAI_PB03_I);    //assign pin buffer 20 low so it is an input

}

void TimeDelay1(unsigned int Timers)
{
 unsigned int i;
 while(Timers)
 {
  Timers--;
  for(i=0;i<1000;i++)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