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程序改写AVR16程序--Nokia5110显示程序 修改后屏幕无显示

楼主:
编译环境:AVR studio

   程序进行基本的修改后,在AVR studio里面无错误、无警告,但是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屏幕上面无任何显示,只有一个背光。请高手知道,修改后的程序在下面。(排除单片机硬件问题,系统稳定)

51显示效果如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5203-1-1.html

有程序可以下载

网友:
用仿真器查看一下时序是否正确,到哪一步执行不了了。我觉得avr和51相互移植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时序了。

网友:
沒看到你有設定I/O DDRX

网友:
没见到你如何设置的熔丝位,看门狗是否关闭,以及IO端口方向,即设置选择引脚方向寄存器DDRc值,请楼主好好看下。

网友:
嗯,感谢提醒

网友:
感谢,各位大侠啊!刚才程序进行了修改!
       修改了IO端口方向的设置!

现象还是老样子啊!

估计是时序的问题啊!

网友:
找到问题  主程序增加  DDRC=0xff; //即端口C 的所有位设置为输出

网友:
遇过5110显示一复杂点,容易出现无显示,处理办法是每次刷新显示后发送设置对比度指令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