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 是几位操作系统

楼主:
本人新学UCOS-II,我想问下UCOS-II 到底是多少位的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新学UCOS-II,我想问下UCOS-II 到底是多少位的操作系统??

这个问题比较有趣,之前还真没想过耶。

只听说过计算机操作系统有32bit和64bit之分的,没有听说过嵌入式系统有这种提法。

如果是按照所嵌入的处理器位数来分,那就有8bit、16bit、32bit那种分法。

占楼等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也是别人问我的,当时我也感觉很奇怪!!  嵌入式系统到底有没有这种分法 ???

网友:
坐等回答!!!

网友:
真没听过ucos是几位这种说法

网友:
可以是8位,也可以是16位或32位,有不同的版本。

网友:
uCOS的数据结构等都是可以修改的。uCOS 是根据MCU而变的。不存在其是几位的操作系统。
这不同于Windows。

网友:
我在LM3S1138上用uCOS-II2.52模板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sprintf()函数不能正常使用。
网上搜了很多,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且已解决的网友回答说,应该uCOS-II是4字节对齐的,而sprintf()函数是8字节对齐的,因此在uCOS-II环境下调用sprintf()会出错。

网友:
看你怎样定义它的数据结构了

网友:
回复楼主

这个问题很简单。ucos系统不是负责计算的,他只负责任务调度,所以说它是几位的系统是根据你的设定的。  不管是几位的,ucos都可以移植上去

网友:
根据不同的处理器编译成不同位数的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