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引入片外参考电平作为LM3S9B96 ADC的参考电压。

楼主:
       在利用LM3S9B96实现ADC模块的时候,大部分参考说明说转换器采用内部的3V参考电压,但是看电路图中是可以选用用内部参考电压或引入片外参考电平的。

       我想将外部5V电路与跳线PB4一端相连,另一端与PB4另一端共地实现对外部电路的A/D转换。但是在函数中好像没有找到可以引入外部电平的函数,不知道应该怎么实现,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同问,是不是driverlib没有提供库函数来配置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
昨天研究了下,如果直接修改ADC0对应的寄存器ADC0_CTL = 0x01,利用PB6端口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同问如何引入片外参考电平作为LM3S9B96 ADC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