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子Linux下访问网络之一步一步

楼主:
之前遇到很多朋友在用TI的OMAP3530及OMAP3515等Sitara相关产品。

他们开发了很多优秀的产品,如:KTV点播产品,大型游戏机等。

最近有朋友问我,“David,我们使用OMAP3530开发的产品,觉得非常不错,可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担心,要是我们将来想在产品上实现高清的画质,目前的OMAP35xx系列产品将性能不足,我们该怎么办,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好多人基于TI Sitara平台安装好Linux后,可以在局域网中使用
但当需要通过板子访问Internet时,或多或少遇到了点搓折!

总体有:
1. 不知道怎么设置IP
2. 会设置IP,不会设网关
3. 不会设置DNS服务器地址

要想在局域网中使用网络,我们知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Linux启动时指定IP参数。

但有时启动时的参数是不允许修改的,这时还希望能够临时性地启用网络。
则可以以命令行的形式手动启动网络。方法是使用命令设置目标板的ip地址:

1. 设置IP
ifconfig eth0 203.171.239.155 netmask 255.255.255.224
这样就算设置好了网卡eth0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
2. 设置网关 route add default gw 203.171.239.129
3. 设置DNS 修改/etc/resolv.conf,在其中加入 nameserver DNS的地址1 nameserver DNS的地址2 完成。

不过,这样设置之后,下次开机时候似乎IP又不存在了。

改进的方法二、直接修改系统配置文件
Linux的网络配置文件是:/etc/network/interfaces
Linux命令行修改网络配置方法
/etc/network/interfaces
打开后里面可设置DHCP或手动设置静态ip。前面auto eth0,让网卡开机自动挂载.

网友:
1. 以DHCP方式配置网卡
编辑文件/etc/network/interfaces:
vi /etc/network/interfaces
并用下面的行来替换有关eth0的行:
# The primary network interface - use DHCP to find our address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dhcp
用下面的命令使网络设置生效: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或 ifconfig eth0 down后再ifconfig eth0 up)
也可以在命令行下直接输入下面的命令来获取地址
dhclient eth0
2. 为网卡配置静态IP地址
编辑文件/etc/network/interfaces:
vi /etc/network/interfaces
并用下面的行来替换有关eth0的行:# The primary network interface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3.90
gateway 192.168.3.1
netmask 255.255.255.0
#network 192.168.3.0
#broadcast 192.168.3.255
将上面的ip地址等信息换成你自己就可以了

网友:
3. 设置主机名称(hostname)
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查看当前主机的主机名称:
/bin/hostname
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设置当前主机的主机名称:
/bin/hostname newname
系统启动时,它会从/etc/hostname来读取主机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