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你怎样做电路试验?

楼主:
了解一下大家怎样学电路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5 项 ) , 共有 465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俺直接搭电路,仿的真不是真,简单电路没必要仿真,复杂电路又仿不了,仿真软件仅在研究、学习电路的基本特性时有用。

网友:
说实话,数字系统的话,纯硬件上没得仿;模拟电路倒是会仿真的,但是还是要电路测试

网友B:
做电路之前先仿真,否则浪费时间。

防出来觉得和实际不一样的肯定是对仿真认识和使用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电路之前先仿真,否则浪费时间。 防出来觉得和实际不一样的肯定是对仿真认识和使用不行。

须先仿真否则浪费时间之说只能表明基础太差了,一出手就是错、错、错……如果那样即使通过了仿真也是垃圾设计,而即使基础差,在动手实践中可以学到的东西也远远多于依赖仿真,靠仿真为主要手段而能成长为硬件高手的,我至今没有见过,也根本不可能有,至于仿出来的真不真是对仿真的认识和使用不行这句话更只能说明讲此话者不懂仿真,仿真够真首先要有精确的器件模型和环境模型,否则只能仿真忽略众多实际条件下的理想常规电路,好的模型和仿真系统虽然有,但一般人得不到也用不到,这类仿真系统通常用于应对实物价格非常高或者实物条件下极其复杂的情况,问题是这类软件根本不会是可以随便在网上得到的低端商品软件,大家通常所用的仿真软件根本无法应对实际条件下的复杂情况,没有精确的器件模型和环境模型正所谓照猫画虎,仿的再真也是猫不是虎,所以我说大家能用到的仿真软件是“简单的没必要,复杂的仿不了”,只能用于基础电路的原理性学习和部份常规电路的先期验证,无法替代实际电路的动手实践,有人曾发帖说过要初学者远离仿真软件,只有在一定程度以上的工程师方可使用,其中的不少观点我是基本同意的,有兴趣的网友不妨去看看那篇帖子,而我要说的是,初学者想尽快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手里的烙铁和万用表比计算机更重要。

网友:
先仿真,程序出来后在搭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须先仿真否则浪费时间之说只能表明基础太差了,一出手就是错、错、错……如果那样即使通过了仿真也是垃圾设计,而即使基础差,在动手实践中可以学到的东西也远远多于依赖仿真,靠仿真为主要手段而能成长为 ...

难道只有简单得不用仿真的和复杂得不能仿真的电路?像有些功放电路,没有简单到不用仿真,也没复杂到仿真不了,仿真出来总比人工理论计算要好。
另外模型主要还是靠人建的,而不是软件。仅靠动手实践经验不把经验上升到理论,那只是个匠人。如果真的要有好的发展那么经验就要上升到理论模型的高度来理解记忆。

另外,噪声分析,失真分析,,矢量网络分析仪等等仪器不是谁都买得起的。

我设计RF微带线滤波器等等还是要用ADS仿真下优化下再弄实际的。
而且我也没那么多钱经得起浪费。

网友:
各占半吧,程序还是要仿真下看效果的,有些模拟电路仿真看波形

网友C:
仿真的结果受模型限制, 一个三极管就不下一百个参数, 各种离散情, 温漂, 布线的差异性. 我同意chunyang的说法: 小规模的电路还仿真就没有必要了, 而大型的电路仿真的运算量相当的大, 我这边的IC部做200万门的逻辑仿真, 服务器要跑整个晚上, 相当的郁闷. 好在模拟电路的规格一般都不大, 不然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A:
真正有效的仿真软件不是桌面计算系统能够承载的,软件也不会在网上流传,大家都能用的只能用于辅助教学,真正入门是不能指望的,掌握理论更不是靠什么仿真能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仿真的结果受模型限制, 一个三极管就不下一百个参数, 各种离散情, 温漂, 布线的差异性. 我同意chunyang的说法: 小规模的电路还仿真就没有必要了, 而大型的电路仿真的运算量相当的大, 我这边的IC部做200万门的逻辑仿真 ...

那要根据你要求的精度来确定建立哪种仿真模型,很多参数平时做理论计算也没用到吧   平时设计电路也没考虑三极管的温度。

如果你手里只有个两位万用表,那仿真出来的精度可能比你试验中万用表量的还精确。

要是试验仪器不行也不能准确的测量实验结果。

你们自己不是也要做仿真?你们为什么不直接生产样片来试验?说明服务器跑一晚上的成本还是比流一次片低吧?比流一次片的时间短吧?

离散,温漂很多软件都能仿真

布线差异很多低速电路都平时设计理论中和实践中都没有考滤过。
如过是射频元件,一般厂家提供的仿真模型就包含了封装的分布电容分布电感等等封装参数,如果你嫌官方的模型不够可以自己用阻容这些建立模型所以要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来建立符合自己要求的模型              减少时间和金钱的浪费。

小规模的比如射频的集总参数元件的pcb板不用仿真??要是用罗杰斯的射频基板,样品要修改成本多高?

仿真的作用和理论计算差不多,不过比手算精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有效的仿真软件不是桌面计算系统能够承载的,软件也不会在网上流传,大家都能用的只能用于辅助教学,真正入门是不能指望的,掌握理论更不是靠什么仿真能解决的。

你说的  “可以用”  精度多高??对于不同要求的设计可以用的标准也是不同的,有的仿真精度要求非常高,有的要求不那么高。如果模型的精度不够你可以自己建立足够精确的模型。

举个例:这样说lm358光是失调电压都大得不可以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用?

网友A:
所有的事情都是会则不难,难则不会,方法不对,效率差了吃亏的是自己。

马走田字还是日字?呵呵,自己去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事情都是会则不难,难则不会,方法不对,效率差了吃亏的是自己。 马走田字还是日字?呵呵,自己去想吧……

你说话咋这么绝对呢?
大智也会若愚,难和会没有必然关系。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个人的方法对不对和软件没关系,任何东西都有正面和负面,方法不对什么东西都用不好。
你送我几平米罗杰斯RO4035B射频基板,可能不用仿真手做两个带通滤波器还是可以。

你这么说   日本人写的经典教材《高频电路设计制作》中用仿真软件设计是错误的?
美国人写的经典教材《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要学生用仿真软件也是错的?
美国人写的经典教材《微波固态电路设计》用仿真软件的结果也是错的?
那么多经典教材都是马走田字,呵呵。

呵呵,你你就坚持吧马当象走吧,我不怪你的。

网友D:
z直接焊板子啊 仿真只是仿真原理 有时候原理正确 结果出不来 所以直接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z直接焊板子啊 仿真只是仿真原理 有时候原理正确 结果出不来 所以直接调试

仿真主要起到替代理论计算并提高理论计算精度的作用吧,而且学习的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先进的仪器去测量实验出来的结果。
为什么那么多国外知名教材都介绍使用仿真软件辅助学习?
有时候原理不正确怎么实验都没有用。

为什么理论计算算出来和实际通常都是不同的大家设计电路的时候还要先做理论计算,算下电路如何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直接搭电路,仿的真不是真,简单电路没必要仿真,复杂电路又仿不了,仿真软件仅在研究、学习电路的基本特 ...

仪器太贵的时候呢,比如射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须先仿真否则浪费时间之说只能表明基础太差了,一出手就是错、错、错……如果那样即使通过了仿真 ...

那个,其实像spice这一类,有免费版的,它主要限制好像是有一些只能用于教育用途,比如学生版,还有就是只能限于多少个元件,虽然这么高级的东西我是没用过,但好像很多高手也要好好学怎么用这些软件仿真,因为配置的好不好对仿真结果影响很大,同时,会不会配置和能不能看懂结果也很受硬件修为限制。

网友:
简单的能仿真的偶尔搞一下,,主要是打样,做实验板,,可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