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N总线,关于帧间隔

楼主:
本人用p87c591自带的can控制器,进行can通讯,实现每个帧的时间间隔,想请教can总线没收完一帧数据有没有什么标志位产生。实现10us级精度的测量,有没有同志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P87是不是飞利浦的?
CAN总线比较复杂,只是看到过介绍,没碰过,帮顶。

希望有接触过的朋友,能给你帮助。

网友:
当然有标志位产生,一般都是用接收缓存0接收数据,当一帧数据来完了就会置位RXB0IF。我用的是PICF18

网友:
每个帧的时间间隔在于你发送方,但是间隔太小的话可能会导致接收缓存溢出,但是单片机处理速度很快,一般情况下不会溢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是这样的,A发送到B,而我设计的板卡C监听模式下,监听总线上数据的帧间隔,现在用定时器进行计时,但是监听到的时间和用示波器量的时间相差接近1ms(真实情况是10ms发送一帧数据),不知道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我的基本思路就是在接受完数据的时候打开计时器,等到下一帧数据开始接收的时候关闭计时器,为什么相差这么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飞利浦的,用的比较简单的can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