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处理求助

楼主:
有一些问题向你请教,我现在又数据采集卡采集到了很多的数据,在这些数据里面有很多窄带信号成分,我现在要提取出一个窄带信号,我选择了这样的方法: 1,直接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在傅里叶变换谱里面 找到我想要的窄带信号对应的点,把这些点提取出,并且建立一个全为0新的数组,把提取出来的数据放在这个新的数组里面原来的位置,在进行傅里叶反变换,得到我想要的窄带信号,做仿真发现信号的还原效果很好,但是在处理实际数据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和我实际的信号的最大值的相差变大了很多,而在仿真里面通过提取时重合的。 2,我采用滤波的方法提取我想要的窄带信号,直接将我想要的信号通过一个滤波器,在这里我选择的是巴特沃思滤波器,还是发现和我实际信号有延时后者偏差。其他的滤波器也试过,都不能还原到我给定的信号。看一些文章要是用滤波器提取信号,由于滤波器的相频特性会对我们的原始信号有影响,或者是延时 或者是变形等等,所以得在滤波器后面加上一个全通滤波器做相位补偿,着这里我的感觉岂不是又回到了第一步的直接提取的方法,相当于加了一个标准的矩形滤波器。

网友:
你说的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经过数据信号处理后不可能得到100%的原来的信号的。能得到以前90%的已经相当不错了,后续补偿靠算法来补偿。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一般有什么算法呀,才开始做信号处理,还不知道一个很具体的步骤

网友:
算法太多,比如二阶滤波。比如PI调节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有什么好的 数字 通讯 的书籍?推荐几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