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12 ADCINT_ISR中断实际那问题

楼主(2011-07-14):
关于f2812 ADCINT_ISR中断实际那问题
调试遇到一个问题,关于dsp的ADCINT_ISR,进行断点调试时用时钟查看时间,进入dsp的ADCINT_ISR中断的时间一会30000个时钟周期,一会22000个时钟周期,各位大神,怎么回事啊?本人菜鸟,求助,想过很多办法都没找出问题,求助
问题
时钟
断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查看timer定时器寄存器,可以设置是否跟随JTAG跑。如果不设置,即使Jtag停下,timer也会跑,可以设置成timer跟随jtag一起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