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93的Rref电阻怎样选取

楼主:
我用三线PT1000传感器,Rref电阻的阻值,容差,精度,品牌,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
我也比较纳闷呢,这官方文档上居然没有标明。我在网上搜索,好不容易找到一处,说是5.1K的精密电阻,不知真的假的,至今没有证实。

网友:
应该是根据所用的传感器来确定的。
可以读读官方英文datasheet 24-25页介绍的,还有25页reference章节

24页说了电流源是100nA的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Rref与需要的测试精度有关,自然通常采用精度较高的电阻,但也不必过高,注意水桶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