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Buck circuit 电容 电压求解

楼主:
问题描述写在附件的图片上。望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实际测量一个样品,Vp=2.84V。 [ 本帖最后由 y651848590 于 2011-7-14 21:42 编辑 ]

网友:
呵呵,这是模电的: 1.用仿真工具做一个 2.你也可以自己计算,去看看lrc冲电原理,大学的模电书就有

网友:
要分情况计算的(和你输出电压和负载大小决定),分电感电流连续和不连续,先计算电容平均电压,然后计算波动电压得到电容上的电压波动,具体计算方法和公式参考《电力电子技术》DC/DC部分

网友:
打酱油的 不是很懂

网友:
不考虑L1的话,VP = DTY *VIN,  DTY是PWM的占空比。
考虑L1的话,VP的值和L1C1的充电时间常数以及Dty有关系了。具体公式如何,可以查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