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到底要怎么写程序啊!!要什么.h文件,怎么初始化!我真心蛋疼了

楼主:
lm3s811到底要怎么写程序啊!!要什么.h文件,怎么初始化!我真心蛋疼了
整了一晚上加一天,一个程序都没运行成功!
求指教!
求批评!
求鞭策!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想通过什么途径写,是串口还是JTAG呢,看你的样子,好像是想通过串口写,如果是想想通过串口写的话,必须先用JTAG下载自己的boot_loader(不知道你有没有例程,如果有的话,就是那个boot_serial程序,里面要配置cofig.h,目的是为了想在下载程序时boot_serial检测哪个管脚被拉低了)。LM3S811的销售人员说出厂时可以直接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但实际上我没有下载成功,原因不明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板子上有ft2232芯片,应该是usb烧录吧。。也只发了条usb线。程序问题我解决了,现在是怎么烧程序,有什么软件呢?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加我qq吗?真的有很多要请教。。谢谢了。704114178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围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发帖询问,这样可以得到很多朋友的帮助

还能把问题讨论地更清晰

网友B:
引用 楼主:
lm3s811到底要怎么写程序啊!!要什么.h文件,怎么初始化!我真心蛋疼了整了一晚上加一天,一个程序都没运行成功!求指教!求批评!求鞭策!

前言:先了解LM3S811防锁死,翻阅LM3S基本例程.PDF,有个底。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LM3S811锁死?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90494&extra=page%3D10%26amp%3Bfilter%3D0%26amp%3Borderby%3Ddateline%26amp%3Bascdesc%3DDESC

step1:了解Stellaris基本信息,下载安装驱动库,熟悉开发工具、仿真器设置等。

参考资料:

跟着套件光盘入门LM3S811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0441-1-1.html

step2:学会建立自己的工程,了解库文件使用形式等。

参考资料:

手把手教你TI M3驱动库编程.pdf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1068-1-1.html

step3:学习使用各功能模块。

参考资料:

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推荐值:❤❤❤❤❤

step4:回归自己要深入了解的模块,查阅数据手册、驱动库指南等。

参考资料: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105587

lm3s811中文版datasheet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0229-1-1.html

Tips:

坛子里还有很多其它的教程那些,有空多翻翻这个板块的旧帖,比如LM3S811DDLLXXRR笔记系列那些。

其实,学会了自己利用驱动库建工程写程序,之后就是翻阅驱动库编程指南、参考TI给的samples、学习周工的例程。总的来说,TI M3上手是很简单的。跨过第一道门槛,你就敲开了TI M3的大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李 很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李 很牛啊

 只不过知道在哪里搜索自己需要的资源而已,我自己并没有太深入了解。信息化时代,信息检索能力是必须滴,嘿嘿。

网友:
有谁知道 LM3S811用汇编怎么编程,头文件是什么?

网友:
一点一点来吧 多看看库函数

网友:
汗,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了,这个很简单啊,你可以用KEIL4里的DOWLOAD 来下载,当然要设置一下,也可以用TI 的PROGRAMMER FLASH 来下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lm3s811到底要怎么写程序啊!!要什么.h文件,怎么初始化!

stellaris的写程序方式都是一样的,你可以使用IDE(CCS、IAR、Keil等等直接进行仿真和下载),同时也可以使用TI 的LM Flash Programmer进行Flash烧写,两种都是通过jtag(811的板载仿真器或者jlink等等)。程序编写和初始化的话,可以直接下载stellarisWare软件包,里面包含完整的stellaris全系列开发板的软件工程,当然也包括811。请大家注意两点:
1:防止Jtag死锁
2:外设初始化最好采用stellaris的软件库,如果一定需要自己单独指令进行初始化,请注意,有些外设寄存器赋值以后需要延时处理(这些过程在库函数里都已经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入门首选,强烈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言:先了解LM3S811防锁死,翻阅LM3S基本例程.PDF,有个底。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LM3S811锁死?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290494&extra=page%3D10%26amp%3Bfilter%3D0%26amp%3 ...

正解!不要着急,慢慢来!

网友:
当前论坛上的相关帖子非常多,而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