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加了 jtagWait()函数,程序就进入死循环出不来了?

楼主:
//  防止JTAG失效
void jtagWait(void)
{
    SysCtlPeriEnable(KEY_PERIPH);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In(KEY_PORT, KEY_PIN);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if (GPIOPinRead(KEY_PORT, KEY_PIN) == 0x00)             //  若复位时按下KEY,则进入
    {
        for (;;);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SysCtlPeriDisable(KEY_PERIPH);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网友:
因为你那个KEY_PIN

使终是低罗,程序死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硬件上什么都没接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LM3S811 上,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于是乎我把它锁死了。。。额。。。

网友:
你试下,在下程序之前一直按住JTAG_LOCK,点击load的同时按下REST,再马上松开REST,如果能下载进去,就松开JTAG_LOCK。

如果不行,你就在多试几次看看,我也锁过,就是这样解决的。

对了,之前要把JP13的3个引脚左边两个连接在一起才可以。

会出现死锁有可能是你使用了PB7,PC0~3,这些端口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谁能详细解释一下原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您硬件下KEY_PIN管脚是怎么接的,如果是低电平,这个肯定进入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