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

楼主:
最近想试试那个悬挂系统要使用步进电机,那个要挂100g的话至少要42byg的步进电机才够扭力吗,然后那个电机驱动看了好几种,有LM297和lm298联用,有直接ULN2003,他们哪个比较好用啊,有什么区别吗,谁知道的帮帮我哈,感激不尽

网友:
没有人吗,在线等啊,大家随便说点什么吧,哈哈

网友:
不是LM297和lm298联用。

是ST公司的L297+L298。 经典组合,带用PWM处理。

步进电机比较平稳。真接发脉冲就可以。一线处理。

直接ULN2003。比较简单的驱动,

驱动的项波要自己处理。四线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用2003的话可以用二相的电机吗,还有那个2003控制不就是控制四个相的按时接地就好了吗,那边lm298是用PWM来控制是把,那电机是用42BYG就好了吗

网友:
用297和298组合后,对于跑直线(即电机匀速运转)的情况,程序编制比另两种就简单多了。而悬挂系统即使要求标定物跑直线,但电机还是要随时变速的,仍然不能给程序编制但来多大的优势,建议用298(驱动能力比2003大,电路设计也简单)。

网友:
好的,那电机的选取呢,刚才才发现42都会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