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型号和原因

楼主:
老师让做一个加速度计,来记录人一天的行走路线。现在需要确定使用的有加速度计型号,板子型号和SD卡。求推荐。特别是加速度计,我看论坛上很多用7455的,有什么优势?其他的如何?求推荐?

网友:
VTI的CMA3000加速度传感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知道具体原因。优势在哪?第一次做很多不懂请版主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让做一个加速度计,来记录人一天的行走路线。现在需要确定使用的有加速度计型号,板子型号和SD卡。求推荐。特别是加速度计,我看论坛上很多用7455的,有什么优势?其他的如何?求推荐?

前一段时间了解了一下ADXL345 三轴加速度计,你可以到ADI官网里看看。

还听过飞思卡尔的MMA7260加速度计。

但,都没有实际用过,囧。

http://www.freescale.com.cn/Products/sensors.asp

http://www.analog.com/zh/mems-sensors/products/index.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知道比较或者优势在哪?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比较或者优势在哪?谢谢

网友:
感觉用来记录人一天的行踪  加速计误差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