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接受现实。如果我要换快板子,用什么型号好?打死也不买811了

楼主:
好吧。我接受现实。如果我要换快板子,用什么型号好?打死也不买811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要实现什么应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子竞赛。做信号处理、仪器类

网友:
为什么不用811了呢?

建议在用芯片之前看看芯片手册,看看有哪些注意点,这样就不会弄的自己很被动。

TI的芯片,不至于做的太差,三思而后行,单片机驱动的某些错误是不允许发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信号处理有fpga啊 fpga作信号处理很在行的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说明下811怎么惹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锁死了。还解不开

网友:
悲催的锁死了?没加防锁死程序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你知道。。第一次用。。我偏偏就喜欢pc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确实够悲剧的~

网友:
换片子,有神马要求呢?
不换的话,下次注意点就安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ti提供的LM Flash Programmer软件进行解锁也解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ti提供的LM Flash Programmer软件进行解锁也解不开?

 好象是只能解锁高端的100脚的芯片。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锁死了,我看有人用ACTEL的FPGA锁死了,据说要140多亿年才能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