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器

楼主:
我想做个电池充电器,对这不太了解,是不是保证电压稳定,电流恒定就行了,还有电池电压和充电电压有什么关系,就简单的做一个小东西,性能不需要很好, 谢谢各位坛友。

网友:
这些都是次要的, 怎样检测充满才是正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怎样检测充满呢!假设要对5V电池充电,是不是要检测电压充到5v或者电流小于某个值的时候就表示充满啦!充电电压要高于5v还是用5V就可以啊

网友:
充电电流也要控制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的电压一般不会变啊!5V的电池 无论电池是否有电都应该是5V啊!能否说详细点啊!谢谢楼主啦!也希望大家多帮忙喽!

网友:
充电方式有好多 一般恒流和恒压两种,顾名思义,恒流就是恒定电流充电,充电容量要安时来衡量,也就是安培乘小时,一般电池都是有容量的,达到电池满容量则视为充满。还有一种就是恒压充电,恒定电压,电流变化,这种方法根据电池特性曲线根据电池电压来判断是否充满。这涉及电化学的电池特性方面的问题。不同类型的电池,电压范围不同,一般镍氢电池0.9-1.4V,锂电池有额定电压3.3V的和3.7V的,这种电池电压范围可以查一下, 我不太确定。说这些,希望有帮助

网友:
楼主先要交待清楚是给什么电池充电,不同电池适用的充电方法不同。

网友:
平常用的圆形的锂电池

网友B:
所有的电池的端电压与电量基本上是单调上升的关系, 随着充电的进行, 电压会上升的, 但各类型的电池,其充满电后的表现不同, 镍镉电池充满电后端电压会稍下降,镍氢充慢电后电压不变,锂电池和铅酸电池则不断上升, 怎么检测人看电池类型

网友:
那也有两种,注意端电压的区别,简单的办法是使用充电芯片,线性的最简单,LT、MAXIM、TI、ADI等都有大量相关产品,国产的也不少,根据电池的端电压和节数进行选择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有的电池的端电压与电量基本上是单调上升的关系,这句话确定对吗?刚刚测了一下万用表电池(9V的),新的是10V左右,用过没电的是1V左右,它的过程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新电池由于存储的能量大,端电压不变,旧电池由于存储的能量小,当接负载时,不足以驱动使端电压迅速减小,即测量值也小,但对于一节电池来说端电压是不变的(随着电量减少可能会有小幅波动,但不会像上述那样差8V左右),记得高中学过,应该是这样,但记不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chunyang提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电池的端电压与电量基本上是单调上升的关系,这句话确定对吗?刚刚测了一下万用表电池(9V的),新的是10V左右,用过没电的是1V左右,它的过程是不是这样子的啊?新电池由于存储的能量大,端电压不变,旧电池由 ... [/quote

如果你不相信, 最好是买一堆电池去放电,把放电曲线给描出来

网友:
11楼的描述不对。
最初确实电池空载电压下降很少,内阻增加表现出来接上负载后电压降很多。
但后面空载电压也是会降的。
如果是充电电池,在这种状态下使用会降低使用寿命

不同电池的充电特性不一样,判断充满的方式有区别。
一般来说,除非充电器需要适用不同的充电电池,采用MCU。
如果是单独的对某种电池充电,现在有很多芯片可以选择

网友:
充电器有电流电压要求,电流要有时全给有时涓流来这

所以楼主买个芯片算了,也不贵,我看过一个芯片,不到1元钱

网友:
回复 网友D:

嘿嘿 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今天问了一下我们老师,电池的充电他描述是这样的,检测电池充满电有三种方式,1:电池充电时电压会一直增加,当电池充满电时,会有一个微小的电压下降,根据这下电压下降判断是否充满,一般此时并未完全充满,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涓流充电。2:当电池充满电时,电流会逐渐的减小,当减小到一定程度时可认为已经充满电。3:检测电池的温度,当电池充满电时,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电池发热,可以根据这判断电池已经充满电。还有充电时间过长还没有充满可认为电池已经损坏,不同的电池一般用不同的充电方式,有恒压、恒流、涓流等,对于有些有记忆的电池,为保证容量,应该先完全放电然后再充电,锂电池容量小,没有记忆功能,镍氢电池有记忆功能,在所有电池中,铅蓄电池造价最便宜,而且容量大体积也大,所以通常的电瓶车就用这种电池。我能想起来的就这么多,有不恰之处,望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