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时而起振时而不起振

楼主:
32.768KZ晶振时而起振时而不起振是什么原因?

网友:
接触不好,或晶振坏了

网友:
是在哪用呢?
MCu上 的?

网友:
晶体有接触问题的可能性是有但不大,更多的是起振条件临界,注意有些振荡器对晶体的负载电容参数很敏感,不在合适的范围内就很难起振。此外,有外围匹配电路时还要注意相关器件的参数要与晶体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