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模块与单片机的短信收发问题

楼主:
最近也在做这个遇到点麻烦,请各位支招帮忙下 。
问题是:

1、我用的是西门子tc35i的gsm模块,模块与pc连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模块正常工作,能够发送短信到指定的手机,但是与51单片机连接就接收不了51发送的信号(接法 是RXD--TXD,TXD--RXD,GND--GND,这种接法应该没错吧?)。

2、通过检查发现模块上排针引出的RXD、TXD并没有与串口的任何引脚相连,请使用过该模块的高手指点也请路过的大仙留下你们宝贵的意见,小弟我先谢各位了。我附上模块开发板资源说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1中的接法没有问题,模块与pc连接,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调试模块正常工作
那么说明 连接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想用 51控制 那么 不需要电平转换就可以的
目前我看板子上有TTL的 那么你测试一下引脚吧,是否有还跳线 将232与TTL选择的地方

网友:
TTL连接是T-T、R-R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51的RXD要和排针上的RXD接吗?

网友:
如果没有跳线,那不就要自己外接电平转化电路?

网友:
我又附上了检查是的照片。各位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