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的库函数源码

楼主:
LM3S的库函数的源码在编写的时候经常用到 ASSERT((ulBase == UART0_BASE) || (ulBase == UART1_BASE) |);其中ASSERT在库函数编写的时候为什么起到什么作用。表示一个判断的语句??在LM3S的书籍中并没有发现有给它的定义啊!谁知道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试用的,检查参数是否正确,默认情况下是关闭的,可以无视其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S的库函数的源码在编写的时候经常用到 ASSERT((ulBase == UART0_BASE) || (ulBase == UART1_BASE) |);其中ASSERT在库函数编写的时候为什么起到什么作用。表示一个判断的语句??在LM3S的书籍中并没有发现有 ...

函数原型在StellarisWare_for_EK-LM3S811\driverlib\debug.h

#ifndef __DEBUG_H__
#define __DEBUG_H__

//*****************************************************************************
//
// Prototype for the function that is called when an invalid argument is passed
// to an API.  This is only used when doing a DEBUG build.
//
//*****************************************************************************
extern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nsigned long ulLine);

//*****************************************************************************
//
// The ASSERT macro, which does the actual assertion checking.  Typically, this
// will be for procedure arguments.
//
//*****************************************************************************
#ifdef DEBUG
#define ASSERT(expr) {                                      \
                         if(!(expr))                        \
                         {                                  \
                             __error__(__FILE__, __LINE__); \
                         }                                  \
                     }
#else
#define ASSERT(expr)
#endif

#endif // __DEBUG_H__

网友:
看来楼主学得很深,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以我的知识水平来解释,这叫断言,如2楼所说,没什么用,花架子一个,不干活占地方,也谢谢3楼,我还没找到原型呢。唉看来LM3S已经深入人心。学习啦

网友:
恩,空架子一个,我的理解就是一个if

网友:
我感觉也是像IF那样,但是David Lee说的#ifdef DEBUG
#define ASSERT(expr) {                                      \
                         if(!(expr))                        \
                         {                                  \
                             __error__(__FILE__, __LINE__); \
                         }                                  \
                     }
#else
#define ASSERT(expr)
#endif
这些是什么意思,好想汇编指令定义总中断那样。不理解__error__(__FILE__, __LINE__); \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加\(斜杠)呢?我在SD卡的试验程序的宏定义上也见了使用\(斜杠)。不用不是也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